[求助] max_capcitance违例,该怎么修呢

楼主(2015-04-10):
做完place_opt有几个max_cap违例,用了psynopt仍然修不下去,已经把max_fanout从32调整到16,再做placeopt还是有几个max_cap违例,这个该怎么修呢?

网友:
报出来, 不是每个都要修的

你能跑完整个flow再问么,拿个synopsis RM试试,

楼主:
版主,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在dc里需要set_dont_use BUF 吗,假如我在dc里不禁用,那么在dc里对fanout比较高的net插buffer和在icc里对这样的net插buffer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通常hfn 是dont touch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