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plify asic 2.41可以但是304 問題

楼主(2015-04-11):
synplify asic 304 问题

如下图看来是 license work ..但是 无法 synthesis ,

patch ok

synthesis 有看有下但是 没有跑下去
也无法 HDL compiler ..

win7 64 下无法看到 license work 都是红色  ,  但是  winPX 32bit 可以

个人 winXP 下作法
先 run keygen
synecc 须要 bin , mbin 分别 patch , 要patch 後才会显示license 是绿色

set lm_license_file=xx.dat
run

synplifyAsic 2.41 看来是可以 winXP 下使用
为何 3.04 不能, windows OS 下除 synplifyAsic , lenoradoSpectrum2001 外
还有那个? lenoradoSpectrum2005 也 run 不起来
我是做模拟 , 但是 有时须要一些LOGIC control block , 想如 finite state machine 或许
 可能使用 verilog synthesis 出电路会快些吧 .

keygen 同 eetop

lmgrd 這可以不抓 ..直接設 lm_license_file 一樣

楼主:
回复 楼主:

    synplify asic 2.41 如下面
一样使用 vmware run winXP ..
看来会动

synplify asic 2.41 须要改 hostid= mac address
run keygen
先前 3.04 就没地方能改 mac adress,
不过 2.41 可以改 src file 方式
一样须 patch file 如果 patch 过也才能动, 一样要设license

keygen from eetop

楼主:
回复 楼主:

    winXP 32bit 2.41 is ok
看到可以 compiler  HDL 那边可以点但是 3.04 虽说有license 但是无法点HDL

另问题 我本来是想把软体透过 vmware thinapp
做成包 license file 免安装版本  看能否在 win7 64bit 下使用
但是 失败了,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可以帮忙弄出免安装版本
可以 XP win7 or win8 下使用 ?

楼主:
回复 楼主:

other logic synthesis tools like
LeonardoSpectrum 2001 , winXP work
    http://bbs.eetop.cn/thread-284539-1-1.html

2012
http://bbs.eetop.cn/thread-359720-1-1.html

but I ever try 2005 crash
http://bbs.eetop.cn/thread-437677-1-1.html

LeonardoSpectrum , synplifyAsic 那套合成电路会比较对??
因为 synopsys design compiler 好像 win NT 下只有 1999~2000 年代版本
very very  old ..
http://bbs.eetop.cn/thread-154672-1-1.html

楼主:
我试过很多方式 3.04 就是好像license 可以跑起来
但是否license 不足?
无法 hdl compiler, synthesis ..

等高手帮忙吧 .
2.4 就确定可以跑起来 .

网友(2017-01-03):
谢谢楼主,试试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