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generate的疑问

楼主(2015-04-11):
for-generate在和外部信号相连时,感觉很奇怪,因为generate中用一个循环就可以很方便生成很多个类似的模块,但是这些端口信号和外部信号相连却要全部逐个赋值。。。。。。有经验的大神请讲解一下呗,谢谢

`timescale 1ns/1ps
`define TWO
module top(
         clk
        ,rst_n
        ,din0
        ,din1
        ,din2
        ,din3
        ,dout0
        ,dout1
        ,dout2
        ,dout3
);

parameter N=4;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3:0]        din0;
input        [3:0]        din1;
input        [3:0]        din2;
input        [3:0]        din3;
output        [3:0]        dout0;
output        [3:0]        dout1;
output        [3:0]        dout2;
output        [3:0]        dout3;

`ifdef ONE

generate

        genvar j;

        for(j=0;j<N;j=j+1) begin: fuck

                wire         [3:0]        din;
                wire        [3:0]        dout;

                gen                                        gen(
                         .clk                                (clk        )
                        ,.rst_n     (rst_n)
                        ,.din       (din        )
                        ,.dout      (dout        )
                );
        end

endgenerate

assign fuck[0].din = din0;
assign fuck[1].din = din1;
assign fuck[2].din = din2;
assign fuck[3].din = din3;

assign dout0 = fuck[0].dout;
assign dout1 = fuck[1].dout;
assign dout2 = fuck[2].dout;
assign dout3 = fuck[3].dout;

`elsif TWO

wire        [4*N-1:0] din_w;
wire        [4*N-1:0] dout_w;

generate

        genvar j;

        for(j=0;j<N;j=j+1) begin: fuck
                gen                                        gen(
                         .clk                                (clk                                                                        )
                        ,.rst_n     (rst_n                                                                )
                        ,.din       (din_w[(j+1)*4-1 : j*4]        )
                        ,.dout      (dout_w[(j+1)*4-1 : j*4])
                );
        end

endgenerate

assign din_w[3:0]         = din0;
assign din_w[7:4]         = din1;
assign din_w[11:8]         = din2;
assign din_w[15:12] = din3;

assign dout0 = dout_w[3:0]         ;
assign dout1 = dout_w[7:4]         ;
assign dout2 = dout_w[11:8] ;
assign dout3 = dout_w[15:12];

`endif

endmodule

  1.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gen(
         clk
        ,rst_n
        ,din
        ,dout
);

//---------------------------------
// parameter
//---------------------------------

parameter PAR = 4'd1;

//---------------------------------
// Input and Output
//---------------------------------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3:0] din;
output         [3:0]        dout;

reg                        [3:0]        dout;

//+++++++++++++++++++++++++++++++++++++++++++++++++++++++++
//
//+++++++++++++++++++++++++++++++++++++++++++++++++++++++++

always @(posedge clk,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dout <= 4'd0;
        else
                dout <= din + PAR;
end

endmodule

楼主:
忘了说了,上面的代码已经仿真正确,能够通过ISE综合。

楼主:
应该有人用过的啊,求指教

网友:
信号名也是醉了。。。。。
先看他第一种引用: assign fuck[0].din = din0;  你for的时候,生成很多fuck[n],n就是j的值,那么按照verilog引用模块内信号的原则,module_inst_name.sig 就可以访问例化名“module_inst_name”的模块内部的"sig"信号,那么他用din0赋值给fuck[0].din,就可以把din0引入到第一1个fuck模块的din信号上,往后以此把每一个din都引入到对应fuck[n]的din上,就是这样的。。

他的第二种引用: .din       (din_w[(j+1)*4-1 : j*4]        ),    这是for里例化模块的输入信号,很明显,随着j的不同,计算后,每次选的din_w的bit也不同,你自己计算一次就清楚了,这样就把din_w[15:0]不同的bit分配给了某个fuck模块的din。。。

楼主:
我知道这段代码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写的,只不过我觉得for  generate对于多个类似模块的生成很有帮助,减小代码量,改个参数就可以实现很好的扩展性,但是和它相连的信号却不能用循环……是不是我太想偷懒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这段代码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写的,只不过我觉得for  generate对于多个类似模块的生成很有帮助,减小代码量,改个参数就可以实现很好的扩展性,但是和它相连的信号却不能用循环……是不是我太想偷懒了。。。?

网友:
谁说不可以,说来说去只是简化代码的技巧而已,定义
reg [2:0]  Sig [7:0]; 一个二维变量。
现在你有8个sig[2:0]了,那么你在循环里写sig[n],就把sig[0]~ sig[7]对应到每个for里的模块了,定义n为多少,也是可以参数化的。。。。但是,二维变量不能用于输入输出噢,只能是模块内部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如果这种寄存器堆规模比较大,在FPGA中不仅仅消耗的是寄存器资源,同时还有为了给地址和存储内容建立映射关系的查找表,后者是完全没必要的资源浪费呀,而且寄存器堆由很多分散寄存器产生,很容易形成关键路径的吧………不知道我说的有问题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刚才有个错误的东西,那就是,应该用wire去定义二维,不该用reg。。。。反正你是连线而已这样就不会造成寄存器浪费了。。。
还有,别低估FPGA综合器的水平,不是每一种用reg定义的二维数组操作,都会给你综合成RAM实现,大多数情况的综合结果还是多个寄存器实现的。

网友:
至于关键路径这种东西,貌似不会因为加寄存器产生吧?  相反,加寄存器恰恰是减少关键路径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我没怎么说清楚,如果是很多寄存器,需要很长的布线将这些寄存器组织成寄存器堆,可能会延时比较大。不过用wire定义成类似二维数组的形式,比较新奇,我试一下。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算不上指教,我也喜欢偷懒,恰好verilog二维向量,就是简化代码设计的一种方式~~方便阅读和书写。

网友(2016-04-25):
请问各位大神,如果 for的次数时不固定的 ,综合器可以综合吗 ,本文中的N是一个变量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