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输出小电流时输出电压震荡

楼主(2015-04-11):
大神帮忙分析分析,如题,小电流时输出电压震荡,大电流时是稳定的,是不是小电流下,负载电阻变大,输出 部分的极点变小,使环路不稳定造成的?如果使误差放大器的极点决定系统的主极点,问题是不是会解决,这样会不会造成输出稳定时间过长?谢谢大牛指点!

楼主:
没有人哎?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可以回一下吗?谢谢

网友:
你计算环路补偿的时候,应该用轻载的条件计算。这样整个环路不管重载,轻载都有足够的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