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位加法器,求排错啊

楼主(2015-04-11):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adder4bit is
port(cin: in std_logic;
     a,b: 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cout: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end adder4bit;
architecture one of adder4bit is
   signal sin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aa,bb: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aa<='0' & a (3 downto 0);
                         bb<='0' & b(3 downto 0);
                         sint<= aa+bb+cin;
                         s(3 downto 0) <= sint (3 downto 0);
                         c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all.!=  sint(3 downto 0);
end one;

网友:
位宽不对吧,‘0’&a(3 downto 0)共5位,aa才4位

网友:
最后一句的c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all.!=sint(3 downto 0)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