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如何测量一个D触发器的延时

楼主(2015-04-11):
项目需要测量一个D触发器的延时,有什么办法吗?可以给出verilog代码就更好了,急!

网友:
请看Lib查找表或用Spice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手,我需要verilog代码,

网友:
随便写个程序,最简单的比方说计数器,实现后看时序报告,在时序路径分析中会有Tco

网友:
工艺厂家给的lib库中有延时描述,现成的veri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