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入门菜鸟求助~

楼主(2015-04-11):
小弟刚放了一下二级的运放,各个管子都已处于饱和状态,但是交流增益怎么是这个样子啊?问题出在哪了?应该怎么解决啊?求助~~~感谢~~~ 图像  图像  图像  图像

网友:
贴个你是如何仿AC的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   稍等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贴好了  您帮我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试方法看起来对,初始相位怎么是-90度...  增益也低的没谱,感觉超低频处有个极点......
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 什么结构的运放?第一级和第二级电流分别多少
2. 补偿方法是什么,补偿电容加的多大
3. 顺便检查一下第一级输出的波特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照您说的去弄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看一下   看第一级输出应该是米勒补偿设置的不对吧     第一级电流138u   第二级558u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把我绕晕了 , 第一级增益还是有个几十DB,挺正常的,第二级怎么就衰减完了
第一级初始phase 180

不介意的话,把你的电路一并传上吧,参数能看到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结构和电压偏置没什么问题,第一级3-db带宽的位置我估算了下,和你仿真结果差不多。
第二级输出的AC点确定没点错吧,正常下你的两级单位增益带宽应该落在两百兆附近比较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二级的AC输出点应该点在哪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没点错,应该就是有个超级低的极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级增益带宽怎么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