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如何添加include路径

楼主(2015-04-11):
在quartus里面,可以用set_global_assignment -name SEARCH_PATH ../rtl/include这种方式加入include路径但vivado tcl非工程模式下该如何加入include路径呢?

网友(2017-06-02):
同问,有解决的吗

网友:
gui中添加.h之后,右键即可设置为global include

网友(2020-04-29):
代开工程后在菜单栏选择 tools->settings->General 选择Verilog options即可设置

网友(2021-07-11):
//== Vivado Set Include and Definition Path:
//      1:  From Menu: project settings
//      2:  Select: verilog options
//      3:  Then Add Direct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