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Veriloga中transition的用法上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5-04-12):
LZ是初学者,最近在使用Veriloga对电路进行描述,现在对于transition的用法有一个疑问,在transition中定义上升下降时间以及脉冲宽度后可以产生一个单脉冲,如果在这个脉冲之后的若干秒,我想再产生一个脉冲,应该如何描述?还是使用transition么,或者还有其他什么语句可以使用的?PS:其实就是想产生一个第一周期和后面周期波形不同的信号,在Cadance中通过电压源或者Veriloga描述能解决都行!
求大神告知谢谢!!!

网友A:
这个关键在于你如何描述输入的逻辑信号,这个应该非常容易吧,可以生成任意你想要的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应该如何描述呢。。。transition的用法我找不到明白的教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描述数字信号(逻辑信号)的方法描述,十分简单   如果还不明白,建议你回去把veriloga和 verilog 相关的tutorial看一遍

楼主:
回复 网友A:

      Verilog中也有transition函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0 0  那我还是把CIC的教程仔细看看吧...

网友:
回复  phoenixson

    0 0  那我还是把CIC的教程仔细看看吧...
引用 网友B:

   恩,这样才对,初学者切记急功近利,走捷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谢谢!

网友(2019-05-09):
引用 网友A:
这个关键在于你如何描述输入的逻辑信号,这个应该非常容易吧,可以生成任意你想要的波形 ...

您好,我是初学VerilogA,我想实现一个产生一定波形的电源symbal,产生这种波形的公式我也已经查到了,想请教一下怎么用VerilogA讲公式描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