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mode下的周期为什么比较大【已解决】

楼主(2015-04-12):
没有做过scan chain的东西,在这里想问个基本问题,scan mode下的时钟频率为什么比较小,比如10M 20M等?

同design中的func mode下的频率可能已经是1G 800M啦

网友:
scan mode 只是用来在后期测试用的,只要测试结果对了就行,所以对频率要求不高。func mode是芯片实际工作的频率,两个要求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原来这样,测试结果正确与否,与频率无关,就是检查reg有没有failed的,如果没有,那么电路功能应该就是可以实现的;
因此scan mode下的频率可以比较大!

网友:
atspeed test也是和func同频率的, stuckat test通常和测试机的时钟频率类似,低于5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