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一个6输入的LUT等效为多少个门

楼主(2015-04-12):
一个6输入的LUT可以等效的门电路的数目范围是多少呢?怎么计算呢

网友:
如果你的门是指二输入逻辑门的话,理想的LUT-6可以等效为1~5个二输入门,具体看设计。5个以下的情况是因为设计里寄存器间没用到那么多门,最大5个是这么算的:6输入接3个二输入门变成3个信号、3信号只能接1个二输入门变成2个信号,2个信号再经过一个二输入门变成输出信号。不过这里只是指理想的LUT-6,实际FPGA的LUT-6输入信号不止6个,还包含全加器等,可等效的二输入逻辑门数量会更多。

如果你的门是指标准单元库里出现的门的话,LUT-6可以等效为1个MX(I)4/AO(I)222/AO(I)33/OA(I)222/OA(I)33

楼主:
我说的门是指平时所说的门电路多少万门级的意思

网友(2025-03-05):
引用 楼主:
我说的门是指平时所说的门电路多少万门级的意思

大佬,所以等效多少万门级啊,我看豆包上是这么回答的,感觉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