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antenna问题

楼主(2015-04-12):
我在用ICC做天线效应的时候,按照默认-define_gate_size 0.0的时候,通过route_zrt_detail -increment true后,ICC报出剩余的天线效应问题为0,但是报出了很多Skipping antenna analysis for net n301. The pin I on cell PO12W does not enough gate area information. (ZRT-311)的warning。报出的这些warning都在加的PAD和一个黑盒IP上。
我在坛子里查了查,只改变了-define_gate_size 0.1296,通过verify_zrt_route会在之前跳过的cell上加上一个默认的值然后报出违例。但是只改变-default_port_external_gate_size 0.12的时候依然会报出上面Skipping antenna analysis for net n301. The pin I on cell PO12W does not enough gate area information. (ZRT-311)的warning。

我给上述选项加上对应的值后,重新进行天线效应修复的时候,ICC中仍然会报出66个违例,如下:
Antenna DRC for frozen net rpad_srx_pad_i; Net top lay METAL6
        ICell (No name, probably top cell); master port rpad_srx_pad_i
                Antenna/diode mode 4/2; wlay METAL6; gArea 0.26; allowed ratio/ratio 396.00/12650.76

rpad_srx_pad_i是芯片输入端口到输入PAD PIW 的PAD端口的一个dont_buffer_net的一条net,在ICC中报相应的net它的route length为0,这种violation是不是可以忽略掉??

如果可以忽略掉,那么在ICC中天线效应就是清干净了,可是导入cal中进行分析的时候还是会报出很多的违例,如下:
ANT.GT.2_3.M2::<1> = NAR GT M1 M2 V2 M2_DIO GATE > 400 [PERIMETER(M2)*0.53/AREA(GATE)-(AREA(M2_DIO)*400+!!AREA(M2_DIO)*1800)]
CELL=final_test FPC=1 NET=4174 NETNAME= VALUE=4130.63296296
GT AREA= PERIMETER= COUNT= DBCOUNT=1
M1 AREA= PERIMETER= COUNT= DBCOUNT=3
M2 AREA= PERIMETER=1423.3 COUNT= DBCOUNT=2
M2_DIO AREA=2.6352 PERIMETER= COUNT= DBCOUNT=4
GATE AREA=0.108 PERIMETER= COUNT= DBCOUNT=2

网友: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没有找到办法,目前只能到layout手动跳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在cal里检查出来的很多,大约有90个。。。手动跳线怕影响到版图的规则

网友:
用fab给的rule吧,不需要自己研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大,我就是用的foundary给的rule在calibre里面检查的,ICC的396也是根据库文件设定的。因为在ICC里面显示clean之后,在calibre里面还是报了几十个,尝试在ICC中将396的值改小,仍没有改变。检查出warning后针对这个加了-define_gate_size 0.1296.也没有改变,而且在cal中检查这些违例的地方,也不是出现在没有gate area的端口上的。。。。。。

网友:
少量的话就直接在layout 里面改了,或者直接加diode

如果有大量的,可以问fab的

网友:
数量如果比较多建议可以尝试在这些没有定义area的gate端都加一个buffer  设dont touch试试

网友:
insert_diode -nets 可以的,就是傻点

网友(2016-11-21):
回复 楼主:

port上报的antenna 一直修不掉,
请问是不是跟这个“ICell(Noname, probably top cell) ”    有关,
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2017-06-09):
回复 楼主:

  最近遇到了和您所说的一模一样的情况。。。您后来是怎么解决的?还是说无解,只能手动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