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这种RINGVCO单元调谐范围那么大

楼主(2015-04-12):
想不明白啊,1uA电流也能工作,1mA也能工作,这里加个二极管连接的PMOS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
thx~

网友:
这个是为什么呢???

网友(2019-07-12):
同问,有高手来解释一下吗?

网友(2021-11-30):
我觉得是用来调节输出波形的幅值用的,假设没有这个diode,电流足够,输出节点的寄生电容能够冲放电至将近vdd~0的幅度,有了这个diode之后,Vince为高时,上面左边p管关断,diode导通就不会放电至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