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情况下做static noise分析和优化

楼主(2015-04-12):
static noise似乎与glitch有关,但不确定什么时候做static noise分析和优化,望赐教。

网友:
route opt啊,带si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我说得不清楚。我的意思是在si中做static noise是必须的吗?它有什么条件吗?比如工艺等要求。

网友:
90nm 以下工艺才要,   通常在route 中打开相关选项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crosstalk也有工艺要求吗?

网友:
crosstalk和si没啥区别啊,只是个alias而已,不同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