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PGA下载求助

楼主(2015-04-12):
一块XC5VFX200T的板子,下载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GUI --- Auto connect to cable...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Plugin Version: 2.4.4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no JTAG device was found.
AutoDetecting cable. Please wait.
*** WARNING ***: When port is set to auto detect mode, cable speed is set to default 6 MHz regardless of explicit arguments supplied for setting the baud rates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Connecting to cable (Usb Port - USB21).
Checking cable driver.
Driver file xusbdfwu.sys found.
Driver version: src=1027, dest=1027.
Driver windrvr6.sys version = 10.2.1.0. WinDriver v10.21 Jungo (c) 1997 - 2010 Build Date: Aug 31 2010 x86_64 64bit SYS 14:14:44, version = 1021.
Cable PID = 0008.
Max current requested during enumeration is 280 mA.
Type = 0x0605.
Cable Type = 3, Revision = 0.
Setting cable speed to 6 MHz.
Cable connection established.
Firmware version = 1100.
File version of D:/Xilinx/14.6/ISE_DS/ISE/data/xusbdfwu.hex = 1100.
Firmware hex file version = 1100.
PLD file version = 0012h.
PLD version = 0012h.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0 sec.
Type = 0x0605.
ESN not available for this cable.
Attempting to identify devices in the boundary-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2015/4/12 21:01:07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Identifying chain contents...'0':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1':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2':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3':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4':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5':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6':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7':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8':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9':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10':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11':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12':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而且发现,板子上电以后,platprom XCF128X温度就很高,我是新手,希望有高手指点迷津,求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JTAG扫描不到设备,配置芯片温度高,推测是不是你连线有问题,或者哪里短接了,导致大电流,查查硬件电路的问题。

网友:
建议检测JTAG电路!有没有短路或者隔离电路,一定是JATG的问题。就那几个引脚,量一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