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vim中如何删除重复行之后内容不乱

楼主(2015-04-13):
在gvim中,删除重复行的方法是要先排序 然后再删除;

有个小问题,就是删除完之后能不能在执行下反排序呢,要不文件内容就乱了,和原来不一样啦

有没有反排序的相关操作呢 ?或者说不用县排序而直接删除重复行呢?

网友:
:g/xxx/d 删除包含xxx的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这个我知道 版主,我的意思是 比如文本如下:

saa
ybb
ybb
cc
dd
ybb
dd
cc
saa

执行什么命令之后,文本可以变成

saa
ybb
cc
dd

网友:
用perl还行?

网友:
考虑用正则表达式
http://www.vimer.cn/2009/11/vimgvim正则表达式查找替换5-压缩(删除)重复行.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命令之前就用过了,这个只能将连续重复的行压缩,如

sort
sort
sort
read
ls
pwd

但是不能对下面的处理
sort
read
sort
ls
sort
pwd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就搞个脚本处理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估计像icfb版主说的,得用perl,估计gvim中不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