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5仿真问题

楼主(2015-04-13):
本人乃模拟IC入门小白妹纸一枚。最近刚刚装上IC615+MMSIM10.1(在此也感谢论坛里各位大大们的给力分享和耐心解答),但是在仿真的时候还是出错,个人猜测是工艺库没有添加对?还是什么其他的问题?我用的是学长给的tsmc35mm的库,开始是因为格式不对添加不进去,后来使用格式转换工具转成OA格式,在library manager里可以添加进去,画电路的时候也OK,但是仿真的时候需要添加Model library,我不知道是加什么格式的……也是OA格式吗?可是添加进去报了一堆错

仿真时候报错

仿真时候报错

添加model library

添加model library
   求大神们帮帮我吧

楼主:
之前看到有人说加model library的时候要写section   我也试了写上tt或者ff  但是报错说找不到tt这个段……   求大神们解答啊。。

楼主:
我知道IC5141里面加model library需要加scs格式的文件,可是格式转换之后就没有scs文件了  所以IC615需要加什么格式的?

网友:
在PDK文件目录里找找以.scs后缀命名的文件,这个文件是不需要转换的,类似是windows里的txt文件一样,可以用文本编辑器打开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问题解决啦~ 确实是加了scs文件并且要写对section然后就有结果了。

网友:
Model文件都有Readme,看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