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mos的D端接电源,和周围的pmos易触发latch up吗?

楼主(2015-04-13):
如题,如果易触发怎么处理?多谢各位大神发言!

网友:
一般不会比普通常见的结构,例如一个反相器,更容易触发latch up。
你这个结构,也要适当担心一下ESD。

网友A:
回复 楼主:

latchup还好吧,这种更应该担心nmos的D端被vdd击穿。如果这种nmos很多,大可不必管他,但如果不太多,还是建议在nmos的D端加个diff res。就是gate和contact距离加到5um左右,记得加上sab层。

网友:
如果担心,就把间距拉大一点点,多加点衬底接触。

网友:
CSMS的工艺文档中确实有说到过这类情况容易出现ESD问题。具体是哪个文档忘了。

网友:
ESD是能量的问题,LU是PNPN结构,你画出剖面图分析下,注意P,N的电压是多少就可以分析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否,找到相关的资料共享下,多谢!

网友(2024-05-1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latchup还好吧,这种更应该担心nmos的D端被vdd击穿。如果这种nmos很多,大可不必管他,但 ...

这个电阻的阻值要怎么确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