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DC和DC-DC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5-04-13):
AC信号,也就是市电,经过一级桥式整流不就变成DC信号了吗?那么AC-DC和DC-DC之间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吧?

本渣认为是这样的,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是沒錯, 但是ACDC的flyback 比較像DCDC的BUCK-BOOST架構, 而且隔離與EMI 的問題比DCDC麻煩, 各種保護也比DCDC麻煩且要求, 但是如果是SSR的架構, 補償問題又比DCDC簡單一點

楼主:
   引来大神回答甚是荣幸啊···········有几个问题,flyback一定是要隔离式的吗?有些ACDC需要工频变压器,这个一般是用在那种标准CMOS工艺或者普通双极工艺芯片外围吧?据我所知,BCD工艺做的开关电源可以不用工频变压器,就像前面说的,只是要一个全桥整流外加电容滤波,就可以直接给负载和芯片供电了。

网友:
隔離式是為了安規而選用的, 如果選用非隔離式的那外殼與接地的要求就很高, 這樣成本就會花費比較高, 但如果選用隔離式的外殼與接地的要求就低了, 這樣成本會比較省一點, 雖然變壓器也是會較耗成本, 但整體隔離式會便宜一點

楼主:
隔離式是為了安規而選用的, 如果選用非隔離式的那外殼與接地的要求就很高, 這樣成本就會花費比較高, 但如果 ...
引用 网友A:

   但现在看到一些AC-DC的方案,至少是芯片上的方案并没有说到接地要求要有多严格,反而非隔离的宣传都是说相比隔离式少了工频变压器,体积和重量都减小了。看的一些论文,讲到ACDC也会说明它和DCDC之间就差了一个整流滤波而已,而ACDC一般接市电都用降压拓扑。  但是也能想象,如果非隔离的ACDC优势这么强,那么就没有必要发展原边控制之类方法了,隔离式可以被淘汰了········
上面是本菜鸟的看法,前辈如何看?

网友A(2015-06-03):
但现在看到一些AC-DC的方案,至少是芯片上的方案并没有说到接地要求要有多严格,反而非隔离的宣传 ...
引用 楼主:

   你在哪里看的,不需要变压器的AC-DC方案?我看到的除了PI公司的NOswitchIC系列使用的是他们自主研发的Flux隔离技术。那也是要做原副边隔离的。你说的一些不用隔离的方案,能给出框图吗?

楼主:
你在哪里看的,不需要变压器的AC-DC方案?我看到的除了PI公司的NOswitchIC系列使用的是他们自主研 ...
引用 网友B:

   挺多的啊   高压工艺做的  整流桥之后的300V高压直流直接接芯片管脚,省去了降压用的变压器,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B:
挺多的啊   高压工艺做的  整流桥之后的300V高压直流直接接芯片管脚,省去了降压用的变压器,你可 ...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功率管全集成的吗?原副边隔离不用变压器吗?

楼主:
你说的是功率管全集成的吗?原副边隔离不用变压器吗?
引用 网友B:

   对  输入不需要变压器降压的确实是内部集成功率管。至于原边副边的肯定要变压器隔离,我的疑问是不太清楚隔离的好处,隔离的一个优势好像是可以做成多路输出的,但是不隔离的也完全有这种产品。

网友B:
对  输入不需要变压器降压的确实是内部集成功率管。至于原边副边的肯定要变压器隔离,我的疑问是不 ...
引用 楼主:

没见过不隔离的产品。你有资料可以证实你的说法吗? 不隔离的话EMI怎么过安标?

楼主:
   百度上随便搜了一下,http://wenku.baidu.com/link?url=fCbqur0GeM-GTD0gXvozvKwAuDpxT0CZT3xWtA7vMMgxAzAvdD8cT7c0ersnBQS0X-d7VmgUa8ksOwHJ3ubVq59PLQsqDOIbK-ykVNePiOy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BUfuaYV7ouM9atOEd2x3epr4RvxBzKVr0OuU2bqnjP5NIUE8Z1IVC-R4k-hidjRYA-sTr9hB7jmIwuB1rMeNOLV6aR5Tp9DJVvtKHME2NMO

这些方案中完全没有变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

网友:
他說的應該是類似LED的應用, 基本上也是ACDC的應用, 但是因為不是用變壓器, 所以系統與外殼的隔離就很重要, 安規不容易過, PSR架構基本上也是有隔離的, 當然也有不需要隔離的應用, 但是過安規比較困難

网友:
   LED驱动都是不需要直接接触人体的,所以可以使用这样的非隔离式结构,而且LED灯管目前市场应用的最大的瓶颈就在于外部物理隔离器件的高成本,这与LED驱动会产生较大的EMI,需要特殊物理隔离式分不开的。

楼主:
LED驱动都是不需要直接接触人体的,所以可以使用这样的非隔离式结构,而且LED灯管目前市场应用的最 ...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还是没看懂到底要不要隔离。我看过这种非隔离的实际产品,一根灯管上面是led灯,在灯管一头有个很小的pcb板子,没有任何变压器,非常小,整个灯管跟一个普通荧光灯一样,直接插到交流电的插槽内,就亮了,跟荧光灯不一样的地方只有发光原理……

楼主:
他說的應該是類似LED的應用, 基本上也是ACDC的應用, 但是因為不是用變壓器, 所以系統與外殼的隔離就很重要, ...
引用 网友A:

   psr一定要隔离吧?要不就不会有原边副边的概念了啊

网友:
我是指PSR IC也可以用於非隔離的電路, 當然整體架構就不像一般的變壓器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