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库不提供扫描单元如何插入扫描链

楼主(2015-04-13):
工艺库不提供Multiplexed flip-flop这样的scan单元,怎么对普通的D flip-flop插入扫描链?
该怎么设置?
谢谢!

网友:
理论上,也行的,就是加个mux 单元控制下就行吧

网友:
    最好能自己设计个scan flop的库,把lib、db什么的都编好,然后让DC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