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O的问题

楼主(2015-04-13):
利用ADS设计colpitts 结构的VCO。在实现负阻的情况下,K<0。这种情况,正常不?

楼主:
已解决,实现负阻的时候,K<1即可,负值同样是可行的。

楼主:
关于oscport 的问题,oscport,添加进去,设置谐波仿真的时候,注意谐波仿真器中oscillatorzhong 设置方法“use port”这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