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2011版的软件在linux上已经安装破解成功,但solaris版的却破解不了

楼主(2015-04-13):
如题:calibre2011版的软件在linux上已经安装破解成功,但solaris版的却破解不了    我在solaris服务器上尝试安装了calibre的2009-2012的好几个版本,用那个MentorKG软件生成了license,,但都不能用。license虽然可以启动,但是却不能用。请问有没有成功破解solaris版本的兄弟,给指点一下。

网友:
做检查用linux版本的就行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在solaris下完成的,所以搬来搬去挺麻烦的,最好是能搞个solaris版本的。搞这个主要想做寄生参数提取。

网友:
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你那么喜欢solaris

如果是sparc的机器,现在性能跟x86没办法比较吧? 如果是x86的,软件少的可怜,何必继续?

难道就是喜欢solaris的界面?CDE也过时了,JDS也就那样,可能稍微比GNOME稳定点儿。

楼主(2017-05-18):
回复 网友B:

   哎,大家就是觉得稳定,又习惯了那种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