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Encounter进行 power分析的时候自动退出问题

楼主(2015-04-13):
我的EDI软件是8.1版本。工程nannoroute以后进行power分析,工具总是莫名其妙的退出,并且报告:
Encounter terminated by internal (ABORT) error/signal ...
*** Stack trace:

在工程中我使用了MMMC分析方法。

后来我怀疑是MMMC引起的这个error,于是将MMMC功能去掉,再进行power分析,工具运行正常,也不会退出了。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MMMC会导致Encounter退出,是不是因为MMMC占用内存过多,使软件崩溃了呢?

还需要有识之士的解释!

网友:
那你place完了就pwr分析的时候也崩溃么?

楼主:
   谢谢版主的关注,我刚才试验了一下place以后优化的版本,工具也是一样的自动退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换高版本吧, soc81都哪一年的产品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是否内存不足之类的,如果抛去硬件问题。  那推荐你换10以后的版本试试。

网友:
这种都可以出stack trace的crash没办法修复。
唯一解就是更新版本。

楼主:
换高版本吧, soc81都哪一年的产品
引用 网友B:

其实一开始我也是考虑更换高版本,但是高版本的软件我发现都没有对应的patch,请问版主有高版本的EDI和对应的patch吗?能否发给小弟一份呢?或者发送链接也可以啊。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gbsid

   看是否内存不足之类的,如果抛去硬件问题。  那推荐你换10以后的版本试试。
引用 网友C:

其实一开始我也是考虑更换高版本,但是高版本的软件我发现都没有对应的patch,请问版主有高版本的EDI和对应的patch吗?能否发给小弟一份呢?或者发送链接也可以啊。不胜感激!

楼主:
这种都可以出stack trace的crash没办法修复。
唯一解就是更新版本。
引用 网友D:

   其实一开始我也是考虑更换高版本,但是高版本的软件我发现都没有对应的patch,请问版主有高版本的EDI和对应的patch吗?能否发给小弟一份呢?或者发送链接也可以啊。不胜感激!

网友:
工具我不提供 的,你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工具我也不建议用盗版,你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坛子里搜搜吧,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