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怎么对adc测试INL与DNL?

楼主(2015-04-13):
如题,在cadence中做了个sar-adc,十位并行输出,怎么测试INL与DNL?看到有把结果导出到MATLAB分析的。那么问题来了。
1.怎么保存adc的输出结果?在spectre里能直接保存么?什么格式文件?
2.怎么把保存的文件导出来?毕竟在服务器上。
3.MATLAB是在本地仿真是么?MATLAB上还需要编写代码么?
4有没有相对简单的方法?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以参考?
希望大神能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在某论文的静态参数测试中看到这样一句话
   用verilog—a编写的模块是什么模块?存储器?

楼主:
回复 楼主:

看了何乐年的书之后,我可以把十位输出中的一位输出为一个文件了,可以通过matlab,把电压值转为1.0.
但是一共有十条输出呢,怎么把这十条并行输出转换为一个串行码?手工修改的话,点太多了。
有大神么?

网友:
这个问题我可以帮你解决
首先,利用cadence中理想的8位DAC改写成10位的DAC
即将数字码转换为模拟台阶。
跑够足够长的周期,相干采样,选取足够多的采样点,10位最少1024,如果需要测试INL和DNL,可以参考美信的Maltab代码,建议样本4096个点以上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我是新手,有些还是不懂
cadence的理想DAC在哪里?analogLib中么?我找了好像没有
相干采样通过什么采样呢?ocean命令么?
美信matlab代码好找么?我先搜索下,你要是有能copy一份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说直接将波形导出,在matlab里面采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想DAC是在verilog—a里面是吧?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是打不开modelwriter了。之前点了不提示使用modelwriter,直接 text editer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理想DAC在analoglib上面的alihld里面,是用Verilog-a写的理想模块,你可以将这个理想模块复制到自己的lib里面。然后通过改写里面的代码,将8位变为10位,改写不难,记得里面有vref和vtran,vref是你的参考电平,vtran是转换中间点。相干采样建议你自个看看书,这个不能拿一句我是新手就能敷衍过去。输入正弦波,正弦波的频率比上你ADC的采样频率=采样周期各数N比上采样个数M,这个M最小1024,建议4096.
美信的代码本区就有,你自己找找
你10位的数字码输出后,经过理想DAC后会还原成模拟台阶。你在cadence波形里找到tool里面的table。里面我记得有些东西要填写,就是你选点的起始时间和截止时间,然后下面是你选择的采点间隔。这个不知道你ADC的具体参数,我就不跟你说具体数值了吧。。。填写完后点击Ok,就会出来波形采样点了,你选取1024(2048、4096)个采样点在matlab里跑fft,可以知道SNDR、SFDR、ENOB、THD等
INL和DNL也有相应的代码,你自己找找。

网友:
我想我应该表达得很清楚了,打字真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analoglib中没有找到你说的alihld这个模块呢。恩我现在大概懂这个流程了。就是用理想DAC转换成模拟波,再把波形导出。matlab的代码也找到了。现在问题是找不到理想DAC模块。在论坛里找了找,有说在verilog-a里的modelwriter里有理想模块的。但是我这cadence中打开verilog-a也不弹出modelwriter的窗口。所以现在是卡在第一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辛苦,辛苦。么么哒。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在那个里面,是和它平行的里面,自己多找找,我估计拼写错误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是大大,我也是菜鸟,只是你做的跟我差不多

网友B:
画出波形,Tool-->Caculator-->选择起始,点数-->导出CSV文件-->Matlab调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辛苦了,截了个图。很明白10位的理想DAC已经搞出来了。根据帖子里前辈的代码,还有modelwriter里的综合起来写的。(话说verilog零基础啊,出波形的时候自己都感动的要哭了)
现在有个问题是,要相干采样,就是fin/fs=采样周期/采样数。问题又来了
1.做的采样频率在350khz,采样数听另一个前辈说最小1024,打算先用1024试试。那采样周期要与1024互质,就取了11周期,可以么?此时输入正弦信号为3.8364.周期数这样取值可以么?
2.仿真速度那叫一个慢啊。要获得1024个点,总共需要2.867ms。我仿了50us,17个点用了1个小时,这样算下来,全部1024个点要近60个小时!3天啊?通常是这么慢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辛苦了,在你的指导下,10位理想DAC的verilog-a代码已经弄好了。现在又碰到新的问题,希望还能赐教。1.做的ADC是350khz,采样点先用较少的1024试一试。周期我选的是11,可以么?
总的相干采样公式是:3.8364/350=11/1024
2.仿真时间需要特别长,17个点用了1小时,总的1024个点要60个小时,正常么?

拜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过采样是不是太大了点?在论坛看到帖子,OSR=16,我这个近一百了

网友:
过采样率大只会fft仿真效果更好吧,如果你想看极限情况,就用奈奎斯特采样频率,周期数取512附近,信号输入在170K左右。
仿真快慢跟你的电路复杂度有关,也跟你仿真环境有关,我就得有个turbo或者aps选项,还有,你保存的信号不要选all-pub,选为selected,然后只看DAC输出波形就可以。这样速度可以快很多。
还有你的采样频率干嘛选350K啊,如果是做低功耗,我建议200K,这样的文献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加速的turbo和aps,我找找资料,自己先学习下。我仿了1个多小时,输出了17个点。现在用这17个点在matlab上做fft,算参数。在论坛里找了个matlab代码。但是仿真出错。看着跟美信的代码是一样的,不知道原因出在哪。能帮忙看一下么?
  错误在红色部分。图片上显示的是错误类型。

符美信在出错段,相同的代码。

代码:
clear
loa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verilog3.txt    %WaveScan保存的波形文件,文件必须以英文开头
A= verilog3;         %将测量数据赋给A,此时A为N×2的数组
x=A(:,1);                     %将A中的第一列赋值给x,形成时间序列
x=x';                         %将列向量变成行向量
y=A(:,2);                     %将A中的第二列赋值给y,形成被测量序列
y=y';                         %将列向量变成行向量

%显示原始数据曲线图(时域)
subplot(1,1,1);
plot(x,y) ;                                                                               %显示原始数据曲线图
xlabel('时间 (s)');
ylabel('被测变量y');
title('原始信号(时域)');
grid on;

format long;
%傅立叶变换
y=y-mean(y);                          %消去直流分量,使频谱更能体现有效信息
fclk=(length(x)-1)/(max(x)-min(x));   %仪器的采样频率
numpt=length(y);                      %data.txt中的被测量个数,即采样个数

%If no window function is used, the input tone must be chosen to be unique and with
%regard to the sampling frequency. To achieve this prime numbers are introduced and the
%input tone is determined by fIN = fSAMPLE * (Prime Number / Data Record Size).
%To relax this requirement, window functions such as HANNING and HAMING (see below) can
%be introduced, however the fundamental in the resulting FFT spectrum appears 'sharper'
%without the use of window functions.
Doutw=y;
%Doutw=y'.*hanning(numpt);
%Doutw=y'.*hamming(numpt);
%Performing the Fast Fourier Transform
Dout_spect=fft(Doutw);

%Recalculate to dB
Dout_dB=20*log10(abs(Dout_spect));

%Display the results in the frequency domain with an FFT plot
figure; %建立图形
maxdB=max(Dout_dB(1:numpt/2));
%For TTIMD, use the following short routine, normalized to —6.5dB full-scale.
%plot([0:numpt/2-1].*fclk/numpt,Dout_dB(1:numpt/2)-maxdB-6.5);
%plot([0:30/2-1].*fclk/numpt,Dout_dB(1:30/2)-maxdB);
plot([0:numpt/2-1].*fclk/numpt,Dout_dB(1:numpt/2)-maxdB);
grid on;

title('FFT PLOT');
xlabel('ANALOG INPUT FREQUENCY (Hz)');
ylabel('AMPLITUDE (dB)');
a1=axis; axis([a1(1) a1(2) -120 a1(4)]);

%Calculate SNR, SINAD, THD and SFDR values
%Find the signal bin number, DC = bin 1
fin=find(Dout_dB(1:numpt/2)==maxdB);
%Span of the input frequency on each side
span=max(round(numpt/200),5);%span=max(round(numpt/200),5);
%Approximate search span for harmonics on each side
spanh=2;%spanh=2;
%Determine power spectrum
spectP=(abs(Dout_spect)).*(abs(Dout_spect));
%Find DC offset power
Pdc=sum(spectP(1:span));
%Extract overall signal power
Ps=sum(spectP(fin-span:fin+span));%出错行
%Vector/matrix to store both frequency and power of signal and harmonics
Fh=[];
%The 1st element in the vector/matrix represents the signal, the next element represents
%the 2nd harmonic, etc.
Ph=[];
%Find harmonic frequencies and power components in the FFT spectrum
for har_num=1:10 %har_num谐波总数
%Input tones greater than fSAMPLE are aliased back into the spectrum
tone=rem((har_num*(fin-1)+1)/numpt,1); %rem(x,y)x除以y的余数  numpt(Number of Points)
if tone>0.5
%Input tones greater than 0.5*fSAMPLE (after aliasing) are reflected
tone=1-tone;
end
Fh=[Fh tone];
%For this procedure to work, ensure the folded back high order harmonics do not overlap
%with DC or signal or lower order harmonics
%har_peak=max(spectP(round(tone*numpt)-spanh:round(tone*numpt)+spanh));
%har_bin=find(spectP(round(tone*numpt)-spanh:round(tone*numpt)+spanh)==har_peak);
%har_bin=har_bin+round(tone*numpt)-spanh-1;
%Ph=[Ph sum(spectP(har_bin-1:har_bin+1))];
Ph=[Ph sum(spectP(har_num*(fin-1):har_num*(fin-1)+2))];
end
%Determine the total distortion power
Pd=sum(Ph(2:10)); %Pd总失真功率  Ph(1) is fundamental harmonic谐波 power
%Determine the noise power
Pn=sum(spectP(1:numpt/2))-Ps-Pd;  %Pn噪声功率  Ps信号功率

format;%设置输出格式
SNR = 10*log10(Ps/Pn)    %信噪比
SINAD=10*log10(Ps/(Pn+Pd)) % SINAD = 10*log10(Ps/(Pn+Pd))  信号与噪声失真比
disp('THD is calculated from 2nd through 10th order harmonics');
SFDR=10*log10(Ph(1)/max(Ph(2:10)))  %SFDR无杂散动态范围
ENOB = (SINAD-1.76)/6.02
disp('Signal & Harmonic Power Components:');
HD=10*log10(Ph(1:10)/Ph(1))

网友(2015-08-17):
回复 楼主:

   你出错是因为你把汉宁窗那句注释掉了

网友(2016-03-24):
回复 网友A:

  波形里面的tool下面没有“table”啊,只有calculate和results browser这两个选项,是怎么回事呢,还是我哪里搞错了,谢谢!

网友(2016-06-13):
回复 网友A:

   你好,理想DAC里面你说的vtran是转换中间点,这具体是个什么意思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高低电平的一半,理解为判决0和1的临界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感激不尽

网友:
这是个好帖子啊

网友:
这个帖子回复真的很感人!

网友:
感觉楼主还需要多学习,这个直接把DAC的模拟台阶画图,然后table取点就行了,复制到Windows下的txt里面,然后用matlab文件调用

网友D:
DAC在ahdllib的库,你可以把8bit的代码改一下,改成10bit就能用了。其实数学分析,DNL和INL一般是很少有人去仿真,因为数据要求很大,4096也不会太精确。我建议你去跑斜坡信号,ADC的失码就可以看出来,如果各个模块很好的话,INL也不会差

网友(2017-05-31):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8-07-23):
我最近在做8bit SAR ADC,同为新手,这个帖子对我帮助很大,感谢。

网友(2019-07-15):
真的好有用的帖子,非常感谢

网友E:
IC617采样不在table里,可以在仿真波形界面,选择输出的波形,在工具栏里点Trace->Export->勾选Clip Data 和Interpolate 选择开始、结束时间以及采样步长,输出.vcsv波形。

网友F(2020-03-3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理想DAC在analoglib上面的alihld里面,是用Verilog-a写的理想模块,你可以将这个理想模 ...

请教大大,
alihld库里的adc_inl_8bit可以直接用来仿真测试inl吗(同样还有dnl单元),我在8bit ideal adc后面接上这个单元,采用ramp输入,输出应该是什么波形?我图片的的结果正确吗?请赐教~多谢~

网友G(2020-05-24):
引用 网友B:
画出波形,Tool-->Caculator-->选择起始,点数-->导出CSV文件-->Matlab调用

你好,服务器都不一样,怎么将csv到处到windows里面去。

网友H(2021-04-08):
请问楼主在仿混合信号的时候connect rule是怎么设置的啊?我把connectlib复制出来,并在TSMC那个文件夹里的cds文件中写了DEDINE connectLib ./connectLib,然后library manager里已经出现了connectlib,但是仿真的时候还是在报错,说unable to find a unit named 'connectlib ConnRules_18V_full_fast:connect' in the libraries,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因为这个问题毕设停滞好几天了

网友I(2021-05-10):
calculator里自带的这个dnl和inl能用吗C:\Users\12464\Desktop\Snipaste_2021-05-10_09-47-07.png

网友(2021-10-2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加速的turbo和aps,我找找资料,自己先学习下。我仿了1个多小时,输出了17个点。 ...

楼主找出原因了吗,能加个好友请教请教吗

网友(2021-12-22):
引用 网友E:
IC617采样不在table里,可以在仿真波形界面,选择输出的波形,在工具栏里点Trace->Export->勾选Clip Data  ...

大佬你好 candence里面DNL INL 里的sampling参数咋设置呢 小白不太会用

网友J(2022-04-07):
引用 网友I:
calculator里自带的这个dnl和inl能用吗

  hello,  你最后确认了calculator里自带的dnl 和inl 能用吗?

网友K(2022-08-01):
引用 网友I:
calculator里自带的这个dnl和inl能用吗

能用自带的dnl和inl函数嘛?可以的话我想问一下dnl的threshold怎么设置,直接为0嘛,Sample signal选择采样的时钟嘛。inl的也是一样嘛?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2022-09-07):
引用 网友G:
你好,服务器都不一样,怎么将csv到处到windows里面去。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382374418403153940.html这个或许对你有用

网友L(2022-11-10):
引用 网友K:
能用自带的dnl和inl函数嘛?可以的话我想问一下dnl的threshold怎么设置,直接为0嘛,Sample signal选择采 ...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仿inl和dnl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仿inl和dnl

解决了,我用matlab仿,cadence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K:
解决了,我用matlab仿,cadence也可以

请问cadence是直接用那个函数仿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解决了,我用matlab仿,cadence也可以

您好,请问怎么解决的?有详细一点的教程吗?

网友:
cadence中怎么对adc测试INL与DNL

网友(2023-02-17):
引用 网友F:
请教大大,
alihld库里的adc_inl_8bit可以直接用来仿真测试inl吗(同样还有dnl单元),我在8bit ideal ad ...

我最近也在研究库里自带的单元,请问最后这两个测试单元可以用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解决了,我用matlab仿,cadence也可以

您好 请问怎么用Cadence仿真INL和DNL啊,目前会在Cadence里跑SNR等动态性能(通过频谱),急急急  大神 求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2023-05-24):
引用 网友M:
您好 请问怎么用Cadence仿真INL和DNL啊,目前会在Cadence里跑SNR等动态性能(通过频谱),急急急  大神  ...

大神,问题解决了吗,DNL和INL可以直接在Cadence中仿真吗

网友(2023-08-04):
如果在cadence中跑inl,dnl有限制波形么,是必须斜坡波么

网友:
请问DNL INL在cadance怎么仿,输入信号为斜波信号

网友(2023-11-14):
引用 网友K:
解决了,我用matlab仿,cadence也可以

您好,Cadence自带的那个函数,怎么仿真INL和DNL,可以详细说一下嘛

网友(2024-03-01):
引用 网友K:
解决了,我用matlab仿,cadence也可以

怎么仿的

网友(2024-05-09):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在仿混合信号的时候connect rule是怎么设置的啊?我把connectlib复制出来,并在TSMC那个文件夹里的 ...

你好,我也卡这问题好几天了,一模一样,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您好 请问怎么用Cadence仿真INL和DNL啊,目前会在Cadence里跑SNR等动态性能(通过频谱),急急急  大神  ...

怎么跑SNR 等求教

网友(2024-08-21):
引用 网友L: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仿inl和dnl

楼主您好!
       直接用计算器自带的dnl,inl函数的方法怎么做呢?

网友(2024-10-31):
引用 网友K:
解决了,我用matlab仿,cadence也可以

请教一下,我用cadence的dnl函数去跑一个很理想的阶梯电压,结果在正负1LSB来回跳,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DAC在ahdllib的库,你可以把8bit的代码改一下,改成10bit就能用了。其实数学分析,DNL和INL一般是很少有人 ...

大佬,12位的通过想斜坡波形可以看出了失码吗?

网友(2025-03-28):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理想DAC在analoglib上面的alihld里面,是用Verilog-a写的理想模块,你可以将这个理想模 ...

为什么设置完之后不出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J:
hello,  你最后确认了calculator里自带的dnl 和inl 能用吗?

请问能用吗

网友(2025-04-30):
这个帖子回复真的很感人

网友(2025-08-03):
非常有意义的帖子!作为刚入门的小白而言很具有激励作用!看到楼主现在还会在线,想必已经成为很厉害的大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