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什么命令

楼主(2015-04-13):
用什么命令得到一个library的所有cell的名字?我用libID = ddGetObj("Lib")  foreach(cv libID~>cells cv~>name),得到的是数据结构,怎么能得到名字?

网友:
在客户端用 ls XXXX >  1.txt 行吗?最后名字都存在1.txt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个命令得到的文件有点奇怪啊,都是这样的:^[[00;34inv1^[[00m/,难道要手动去删除那些多余的?

网友:
cv~>cellname
不行的话用 cv~>?? 看看都有哪些属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cellview打开的情况下可以得到cellname,没打开就只有数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lib=(geGetEditCellView)~>libName
   SelectList=ddGetObj(lib)~>cells~>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C:
geGetEditCellView需要打开一个layout才行,如果不打开有没有办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忽略6楼的第一行就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libname 手动写呗
   SelectList=ddGetObj(“aaa")~>cells~>name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手动给个libname
   SelectList=ddGetObj("aaa")~>cells~>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