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开发板推荐

楼主(2015-04-13):
各位专家,下午好!          最近在做一款LED显示控制器,需要用到DVI解码芯片。若将该功能集成到FPGA开发板上,可加快项目的进度。
     请各位推荐几款带DVI接口、解码功能的FPGA开发板,多谢指点~

网友:
我现在就在用,ml605开发板,上面有dvi芯片。用的是ch7301c这款芯片,需要产生rgb接口时序和数据。

网友:
对了,那个是编码芯片,搞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