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有没有支持动态可重构的产品

楼主(2015-04-13):
动态可重构是不是指在系统运行时进行重构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没有人在

网友:
xilinx的FPGA从V4开始,就被广泛应用于动态重构的研究,但是目前大规模的应用还是在航天、军工等领域,或者是研究机构那里,官方没有真正对外做可重构的成熟应用,很多研究者都是自己破解xilinx配置bit流,然后写高难度的算法去做,可以在国外的web上查查。
V6的PCIe有个文档,就是xilinx推出的可重构方案,因为电脑对FPGA里PCIe核的启动时间有100ms限制,所以大型的带PCie逻辑工程,可以先让PCIe部分的小逻辑启动,保证电脑扫描到PCIe设备,然后再通过动态重构的方式,再把整个逻辑工程配置到FPGA里,不影响正在运行的PCIe小逻辑。具体看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