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怎么输出派生层

楼主(2015-04-13):
calibre怎么输出派生层,让它在版图中显示啊。比如 a = and b c
要怎么改规则文件或者设置calibre让其显示出来?
不知道有木有这功能?
版图新手入门,DRC找错,想看派生层和我想象中的对照下。
哪位好心人知道的话解答下~

网友:
不用了啊。那好。

XXXX{
   AAA = BBB AND CCC
  COPY AAA
    }
加到DRC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DRC找错,自己会报出来啊,会高亮,不需要你修改Calibre的DRC验证文件
另外,如果真要看,可以写一个diva小程序,把你产生的层次都报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亮我知道的,现在问题是我calibre规则文件有些地方不是很理解,我希望用中间层来验证下。。

网友:
怎么还要审批

网友:
XXXXX{
    AAA = BBB AND CCC
    COPY AAA
   }
加到你的DRC rule里面。

网友:
现在怎么还得审批啊。

XXXXX{
    AAA = BBB AND CCC
   COPY AAA
   }

网友:
咋搞的。恢复还要评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aaa{
     @11
     INT aa bb > 1 by net
}
这句话是aa覆盖bb 大于1报错,然后by net是干什么的,看了下文档,不是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