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中芯国际 工艺库命名问题

楼主(2015-04-13):
最近在尝试用不同工艺库来测试设计的实际性能,但是对工艺库的命名很迷惑。如 cach_data_mux2_nldm_ss_lp08v_1p08v_125c_syn.db 但是变成ff时,就为cach_data_mux2_nldm_ff_1p32v_1p32v_m40c_syn.db

08v,32v指的是什么??
125c又是什么意思??

谢谢!!

如果能告知对这些内容的学习来源,就更感激不尽了~~

网友:
1p08, 1p32不是1.08伏特,1.32伏特电源电压, 125c,40c不是125摄氏度,40摄氏度么,m不知啥意思
第一个库应该是低电源电压高温时的worst库,第二个是高电源电压低温时的best库。ps:该库标准电压是1.2伏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这应该是个memory吧,

网友:
根据TSMC的经验(应该也适用于SMIC):
cach_data_mux2_nldm_ss_lp08v_1p08v_125c_syn.db:
cach_data_mux2是library name, nldm是指非线性模型,ss是指slow-slow corner,1p08v_1p08v指voltage1和voltage2的电压都是1.08V,125c是指温度为125摄氏度。类似地,cach_data_mux2_nldm_ff_1p32v_1p32v_m40c_syn.db中,ff是指fast-fast corner,voltage1和voltage2的电压都是1.32V,m40c指温度为-40摄氏度(m:minus)。ss corner下的电压为tt的0.9倍,ff corner下的电压为tt的1.1倍,所以标准电压应该是1.2V。

网友:
赞,搭车再问一下jinwei91,voltage1和voltage2是分别指什么?PMOS和NMOS管子的电源电压么?

网友:
memory core和memory peripheral 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顺便@版主 icfbicfb,个人觉得应该这个应该是level shift的库,voltage1和voltage2分别指输入和输出对应的电压。memory的库我见过的好像都是以process node开头的命名,比如T28HPMxxxx。

网友:
怎么可能,memory compiler的instance name是自己选的,不是固定的,
你叫 eetop_memory_xxx 都行,

level shifter 的库反而是tcb* 或者vendor相关,不好取任意的名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的确std库名字一般是固定的,我见到的memory库的名字一般也都是以工艺节点相关的名称开头的。

网友:
memory是memory compiler产生的,名字是随意的,  你可以问产生的人

叫工艺相关只是为了好记而已,

网友(2018-12-31):
能不能分享一份完整的有关工艺库里面文件夹名字的解释?

网友(2019-02-27):
回复 网友A:

    m40c代表负4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