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形式验证

楼主(2015-04-13):
我在做形式验证的时候,匹配通过了,为什么验证通不过呢?

网友:
打开gui仔细分析啊, 是scan-reorder造成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第一次做formality,不看代码,那个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不?为什么他们两个的输出总是反着的呢?我做的是apb_uart.

网友:
是rtl vs gate么,

感觉fm的版本太低, 不能双击这个地方么?看看图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个吗?可以双击打开,但是只看图,我也看不出到底错误在哪,该怎么改。是我综合就有错误吗?

网友:
加载svf吧,

综合的时候set_svf 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实在formality中加载这个svf文件吗?我之前看过,综合结束后是生成了一个svf文件,说是这个svf文件是在做验证的时候用,可是我打开formality的gui,没有哪步让我加载这个svf文件呀?还有您说的这个“set svf on”是啥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过了!过了!谢谢大神!哈哈哈好开心。。。。。。。。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