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C-DC 芯片CCM工作模式的设计难点有哪些

楼主(2015-04-13):
AC-DC芯片CCM工作模式和DCM工作模式的设计不同点在哪里? 我已经有一个DCM模式工作的芯片,怎么才能转换到CCM模式工作? 欢迎讨论~

网友:
首先根据输入最小电压以及确定的输出电压算出最大占空比,然后根据这个值以及峰值电流值加上输入电压,开关频率算出初级电感的临界值,大于此临界值就是DCM模式,小于此临界值就是CCM模式,请大家发言,不知道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