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去偏置效应

楼主(2015-04-13):
版图艺术里提到的去偏置效应是什么原理?

网友:
衬底各点因距离差不同而存在体电阻,从而某点的电压可能高于衬底最低电位。归根结底,是衬底电位不均匀造成的,多打衬底contact if possible。

网友:
我记得就是电流从a流到b,b就会相对于a产生压降,通常这里的b就是衬底或者需要接特定电位需要反偏隔离的地方,如果这里的电位因为前述原因产生压降,很可能反偏就会不在,会引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