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画版图时公用N阱的问题

楼主(2015-04-13):
我想请问大家一下,我在画版图的时候遇到两个MOS管要放在一个N阱里面,我不能直接将两个已有的MOS管模型组合起来,只能手动重新画出两个在同一N阱中的MOS管,是吗?

网友:
两个是同类型的MOS管吗,比如p型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两个PMOS  我主要是把一个PMOS分成两个PMOS并联,因为栅太宽了

网友:
是的  两个PMOS  我主要是把一个PMOS分成两个PMOS并联,因为栅太宽了,可以的,也可以蛇形弯。一般也要看管子作用的。很长的L一般是做时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么共用N阱没问题,如果是你的工艺规则对N阱的尺寸有要求,就没办法了,一般厂家给的工艺,好像没有对N阱尺寸大有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0.5um工艺,我想请问一下倒比管有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