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可综合的快速除法器的设计verilog

楼主(2015-04-13):
我需要用到一个高位除法器,暂时不考虑面积,速度优先。32bit/16bit,可不可以一个cycle就能做出来?可以的话频率肯定会特别低,是不是需要加流水来增加频率呢?

网友:
增加了流水还怎么能一个cycle。。。

网友(2015-07-07):
不可能一个cycle做出来。
  除法器是浮点部件设计的难点。从xilinx 除法IP core手册看,xilinx用了2种算法。
  第一种是不恢复(non-restoring)算法,每次迭代只能算出1位商值。
  第二种是预缩放(prescaling)算法,每次迭代能算出多位商值。最多几位可上ISE试试。这个算法开始前的“预缩放”就要用到乘法。预缩放算法是SRT算法的变种。

网友:
运算原理都是移位减,怎么可能1clock就出结果

网友(2016-12-14):
我认为如果接受数据流水输出的话是有可能的,第一个数据出来的latency会比较大,后面每隔一个时钟周期出来一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