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和ddr3之间的读写接口控制程序

楼主(2015-04-14):
本人学生一个,目前使用xilinx的v6芯片,和ddr3进行读写,需要编写一个控制接口的模块,但是我刚开始学,很多地方看的糊里糊涂,使用ip核生成的时候,有一个example和user design。有的说example是一个完整的示例,那我想问下我编写的用户接口控制是做什么的,编写之后该如何使用,看了好几天了,看的一头雾水,希望各位网友指教下,真心的感激不尽,也可加本人扣q:529249587,我的大体思路如下,很多地方感觉很不清晰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app_en && app_rdy)                  ////先判断地址是否有效
  begin
   if(app_wdf_wren && app_wdf_rdy)              //再判断写入使能信号是否有效
     begin
          if(!app_cmd)  app_wdf_data<=in_data;   //,如若有效,把写数据接口给地址,向ddr3里写数据。这个写入地址怎么设计?但是这个地方存在一个数据位宽不对应的可能

else if(app_rd_data_valid)              //ddr3给出的数据信号app_rd_data,数据使能信号app_rd_data_valid,

        app_addr<=app_rd_data;     //此步为从ddr3读数据,读出来给用户设计部分,那这个地址怎么说?也存在一个数据位宽多少的问题。应该是写入fifo中进行转换。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v6的ddr3应该是fifo接口,仔细研究下接口时序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什么意思,fifo接口?是内嵌的还是需要再调用fifo的ip核?
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