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噪声计算

楼主(2015-04-14):
发现一个现象:
    针对Delta-Sigma ADC方向,在好多国外博士论文中,在计算电路噪声时,为何都不考虑OTA开关电容共模反馈模块的噪声呢?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诚挚感谢!

网友:
问题是没有或者很小,为啥要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啥很小或没有呢?

   若以噪声平均功率为KT/C来估算,一般情况下,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电容要小于采样电容,噪声的平均功率应该更大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共模和差模区别是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是名称是开关电容“共模”反馈模块,但处于对称位置的开关产生的噪声电压并不相关,所以它们产生的噪声电压不是共模信号而是差模噪声。

    希望批评指正,共同进步。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输出端啊,被驱动的。你可以仿真看看有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但最后这个噪声仍旧是作为共模噪声,影响共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