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调用instance时,icfb直接卡死

楼主(2015-04-14):
cpu占用率高达99%。。。导致直接卡死,有大神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虚拟机装的?

楼主:
恩 虚拟机装的 但是这是第一次出现这问题 我怀疑是不是layout数据有问题了
只在其中一个模块调用时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啊,换个工艺库试试看,我也从未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8-06-29):
我遇到的是,只有mos管调不出来,其他的都可以的,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直接開啟CELL,
沒問題的話就是PCEE參數設定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