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中VCO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5-04-14):
在ADS设计中设计VCO,在通过加oscport 之后进行谐波仿真时,输出有结果。为什么在用瞬态仿真时,输出就没有结果?

楼主:
问题已解决。只要瞬态仿真的时候,那个扫描间隔设对,就能出来波形的。

楼主:
扫描间隔根据你的输出频率来定。

网友(2015-07-16):
回复 楼主:

   请问Oscport是干什么用的呢,求详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oscport 是ADS中用来做谐波仿真的一个控件。它可以用来看电路中输出信号的几次谐波。

网友(2015-08-20):
回复 楼主:
您好,我最近在做一个负阻振荡器的谐波仿真,但是我不知道oscport应该怎么用,它的位置怎么摆放,看到你的这个帖子,觉得你应该很了解这一块儿,能帮帮我吗?我看到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ADS书中关于谐波仿真的例子,电路图中都带有P_1Tone,请问这个的作用是什么,我的电路图中是不是也需要添加这个?

楼主(2015-10-14):
回复 网友B:

    你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嘛?前段时间太忙,没上eetop,没看到你的留言

网友(2016-08-02):
回复 楼主:

   我也想知道OSCPORT位置摆放有什么讲究的?还有负阻振荡器的谐振回路和终端回路,到底哪个可以作为输出端输出功率的哪?

网友(2016-10-11):
同问这个问题

网友(2024-03-14):
引用 楼主:
扫描间隔根据你的输出频率来定。

参考奈奎斯特采样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