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使用milkyway转换的两个小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5-04-14):
(1) gds转mw lib时,需要map文件,这里的map文件是不是就是ICC中使用的那个map文件;

(2) 看guide上说,还需要提供一个 Cell-Type Definition File,这个用来定义cell的类型,如果没有这个文件,

     工具默认需要转换的全部为stand cell;我看一般厂商都没有提供这个文件,自己需要写一个吗?也不是很多,就如下内容:

     gdsMacroCell BLOCK1 BLOCK2
     gdsOtherCell TEST VIA1 RCAP FEED2
     gdsStandardCell *

网友:
这个不是必要的,可以用cmMarkCellType 重新mark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cmMarkCellType  这个是指? 某个菜单下的命令吗?

版主还有第一个问题,map文件就是icc中的用的那个map文件吧

网友:
icc有很多map,你说哪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我也刚发现;确实很多map;我自己理一下线;哪里不懂了,再麻烦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icc中set_tlu_plus_file 中使用的map是tf中layer对应到tlu+中layer的, 设为map1

lef转FRAM时 需要的map文件和上面的不同,映射的是 tf到lef  设为map2

gds转CEL时 需要的map文件和上面两个也不同  ,这个映射的不是layer和layer了,而是一些datatype之类的东西  设为map3

上面三个map文件 fab一般都会给提供的,map1是必须有的,没有的话自己可以用StarcXtract生成一个,map2不是必须的,map3还不太清楚是

不是必须的

网友(2015-06-29):
回复 网友A:
版主,有个用milkyway转gds2fram后,在icc中check_lega产生的warning请帮看看原因:
Warning: Reference cell MB8_Cell bounding box not multiple of tile. (APL-026)
MB8_Cell 为8个高度(stdcell为1个高度)。
在milkyway中这部分的设置如下:

cmMarkCellType
setFormField "Mark Cell Type" "Library Name" "newcells"
setFormField "Mark Cell Type" "Cell Name" "*"
setFormField "Mark Cell Type" "Cell Type" "std cell"
setFormField "Mark Cell Type" "Cell Type" "triple+ height"
formOK "Mark Cell Type"

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原因,谢谢

网友:
需要auSetPRBry的, 这种multi-height cell , 成功后再mark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谢谢,脚本如下:
auSetPRBdry
setFormField set_pr_boundary library_name newcells
setFormField "Set PR Boundary" "allOrN" "all"
setFormField "Set PR Boundary" "Width" "specify"
setFormField "Set PR Boundary" "Width Value" "0.01"
setFormField "Set PR Boundary" "Left Boundary" "specify"
setFormField "Set PR Boundary" "Left From" "Origin (0,0)"
setFormField "Set PR Boundary" "Bottom Boundary" "specify"
setFormField "Set PR Boundary" "Bottom From" "Origin (0,0)"
setFormField "Set PR Boundary" "Bottom From" "Origin (0,0)"
setFormField "Set PR Boundary" "Multiple (2x, 3x)" "based on cell height"
setFormField "Set PR Boundary" "Tile Name" "unit"
formOK "Set PR Boundary"
cmMarkCellType
setFormField "Mark Cell Type" "Library Name" "newcells"
setFormField "Mark Cell Type" "Cell Name" "*"
setFormField "Mark Cell Type" "Cell Type" "std cell"
setFormField "Mark Cell Type" "Cell Type" "triple+ height"
formOK "Mark Cell Type"
版主,prboundary是设置了的。在tf中没有prboundary的layer。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设置。但是这样做出来之后再icc中check_lega还是会出现之前的warning。

网友:
先analyze看下,  在看log中有无被正确set boundary,  不是命令按完就行 了的

正确的,会说ok, 然后write_lef出来看看,

实在不行,通过lef来做

网友(2015-11-30):
回复 网友A:

    请问,我用lef 转 mw 的时候,如何处理 feed through 的问题呢,在 std cell 中 lef 中的一些feedthru 可以在encounter 跑通,但是 转成MW 后,用ICC却提示 我 出现错误,逻辑库和物理库不对应,就因为多出来那几个 feedthrough 的  空pin ,

网友(2017-06-23):
我觉得这个地方可抽象了

网友(2020-02-05):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谢谢,脚本如下:
auSetPRBdry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怎么解

网友C(2020-09-24):
看UG都可以自己写

网友(2024-11-12):
引用 网友C:
看UG都可以自己写

你好,请问下你有相应的UG 么?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