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焊锡带来的误差怎么考虑?

楼主(2015-04-14):
原理图仿真是将元器件和微带线连接起来,但是实物做出来却要用焊锡将他们连起来,请问焊锡的多少影响大吗??如何考虑焊锡带来的实物与原理图的误差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有,我上面是用铜皮修补贴上去的,贴上去的铜皮和本来就附着在介质板上的铜皮是一样的考虑吗?

网友:
焊锡会引入误差,不过我觉得可以忽略,我觉得电容电感和PCB走线的连接的端面校准引入的误差会更加大一些。只是我的认识,不一定准确,就当抛砖引玉了,呵呵!!

网友:
就我所知CST、HFSS、EMPro都能做这件事,虽不能100%,但应该可以趋近到 >75%
温馨提示:下载是会扣信元的、但不是我设定的!如无必要请勿下载。。
EMPro_Workshop_3.0 15.pdf (497.3 KB , 下载次数: 53 )
SMD Resistor Simulation - Modeling, Material Setting, Mesh 8.pdf (99.64 KB , 下载次数: 59 )

网友(2015-07-25):
上的方式是否

网友(2016-09-18):
感謝分享,研習中。

网友(2016-11-25):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考虑

网友(2017-01-03):
低频应用,焊接部分可以不用考虑,高频应用,在仿真中需要加入仿真。

网友(2017-08-18):
焊接误差有多大,高频应该不用考虑吧

网友(2017-11-20):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