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启动问题(附图)

楼主(2015-04-14):
如图所示的基本基准电路和启动电路,电源上电时,PMOS管打开灌入电流,
当灌入电流的节点是2的时候,基准电路正常启动
当灌入电流的节点时1的时候,基准电路不能正常启动,
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否和启动时候应该形成正反馈这个概念有关??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启动电路的作用是摆脱启动过程的简并点,让电路工作在正常的工作状态。主要指PMOS栅极电压为VDD,NMOS栅极电压为0的状态。灌入2点后,2点连接的NMOS栅极电压升高,相连的PMOS管的栅极电压从VDD向下拉,使PMOS导通,电路正常工作。
灌入1点的话,只能拉低2点的电压,上面的PMOS栅极电压还是VDD,不能导通,所以没法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分析的有道理。
    追问:如何仿真该loop的环路增益和相位裕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些参数我没放过,看你的架构和书中的很像,你看看!

第9章 基准电流源.pdf

网友(2015-11-20):
回复 网友B:

   灌电流流入1时,2点上接的PMOS的栅电压为什么是VDD,初学者不太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2点上接的PMOS的栅电压不一定是VDD,但是会存在这样一个状态:由于没有下拉通路,PMOS的栅极电压是VDD,电压来自左侧二极管接法的PMOS。一旦这样的状态出现后电路无法进入正确的工作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敢问兄台这是哪本书上的内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
何乐年 王忆 编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啦   之前听说过这本书,看来应该买一本回来看看

网友(2016-01-26):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认为初始状态是不工作的状态,就可以理解电压为什么是高了。谢谢。

网友(2016-03-25):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上传的这一章是哪本书上的呢?有没有整本的PDF呢?有的话麻烦私信我一份好么?邮箱 hardworking_koala@126.com.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想要呢 1017098351@qq.com 谢谢

网友:
回复 16# 叫我强老大 已发 请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