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encounter,没有时序要求,没有timing library可以做route吗?

楼主(2015-04-14):
没有时序要求,place之后就直接route,也不需要做优化,这样没有timing library可以实现吗?
现在route的时候提示没有timing library,不知道是不是有option可以设置不让tool不管timing

网友:
可以,你不care timing lib, 直接pr就行了,

网友:
routeDesign
不error out,不stop,可以finish这个command就行。

楼主:
哦,谢谢两位
虽然报了个没db的error,不过还是能route

网友:
如果你是纯逻辑的没有时序要求, 那就直接place and route 就可以了

网友(2015-07-03):
来挣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