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启动电路

楼主(2015-04-14):
如图所示的基本基准电路和启动电路,电源上电时,PMOS管打开灌入电流,
当灌入电流的节点是2的时候,基准电路正常启动
当灌入电流的节点时1的时候,基准电路不能正常启动,
为什么? Startup

网友:
要让PMOS电流镜建立起电流,节点2可以,1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 superchildren:

请问一下节点2为什么无法使PMOS电流境建立?能否详细说明?

网友: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对节点一灌电流的话可能需要的电流大一些,持续时间稍长一些,状态才可以打开或者建立,你试试增大灌电流的能力并且增加一点时间~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的是节点2可以,仔细看。。。

网友:
又看了一下,我怎么觉得是节点1灌电流才可以启动呢,楼主节点2灌电流是怎么个灌法,节点2灌能启动么。。。

网友:
另外,楼主nmos偏到这边的的这种接法想要保证环路增益小于1是需要好好设计管子宽长比的,一般是偏到另一边的的接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是节点2灌电流可以启动,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嘛?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就是节点2灌电流才可以启动的,和启动时候应该形成正反馈这个概念有关。求高人指点。

网友:
我怎么觉得是灌入节点1才能启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仿真的结果是灌入节点2才能正常启动,而节点1不能正常启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增加了一个负反馈的环路,该电路比基本电路提高了PSR性能。

网友:
你可以這樣想……
節點1灌入電流的結果是拉低節點2,節點2被拉低,PMOS永遠不會打開 整個loop怎麼建立
節點2灌入電流,PMOS電流鏡會建立 loop煎餅點被打破
這個loop沒有補償電容 能穩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2能打开蓝框中的NMOS,1不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1、谢谢你的解释。打破简并点的关键是使电流镜的建立,从而loop建立。  2、需要电容补偿,只是简化了示意图,突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我觉得你说的应该是和#14楼一样的概念,打开MOS管,从而有利于电流境的建立,loop建立。

网友:
要在2点加入对地的补偿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追问:如何仿真该loop的环路增益和相位裕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这个电路的提高PSR的负反馈环路可以具体说明一下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如图所示的负反馈环路提高PSR,自己分析一下吧。

网友(2016-04-24):
回复 网友E:

如果不加补电容是一定不能稳定还是可能不稳定?实际我调试不加补偿也没有稳定性问题,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