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电荷泵的稳定性怎么分析

楼主(2015-04-14):
怎么做stb分析呢,还有电荷泵一直是在建立的过程,每个状态都要分析么,直接做瞬态运放vip点振起来了
还有这里的OPA能用两级么还是单级比较好。
thx~

网友:
一般在锁定点电压下做AC,然后再做瞬态。两个都要做。
2级OPA + 外面 就是 3级反馈,很难补偿。

网友:
楼上回答了你的问题。
你这个CP用在PLL里面吧?你这个是在电流通路上,所以设计的时候一定要保证你这个带宽至少大于PLL带宽5X以上,以防止它对你PLL LOOP稳定性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怎么保证你跑AC时的DC点是正确的呢??因为CP_OUT这点在实际环路中是vdd/2,但是离开PLL大环路,这点就没有外力固定工作电压,加VDC强行灌??(这会改变节点阻抗,AC不准了就)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想要不要用一个1GH的电感串一个vdc,但是总觉得这样只仿真固定工作点的stb不靠谱,毕竟建立的过程是随意的,而且我怀疑这个反馈同时反馈给了vip和vin,如何保证一定是负反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_out 接的是 LPF ,你把 LPF 放在 CP_out ,再用大电感偏置。
或者使用 .IC 这类的初始化语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保证OTA一定是负反馈呢,请问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相同的输出,哪边负载重,则增益小。

网友(2017-03-11):
回复 1# nm2012 您好!我现在也在做一个这样的电荷泵电路,我将输出端.ic到锁定电压,同时断开负反馈运放输入端,添加ac信号,这种情况下仿真出来的增益、相位貌似都正常;
      但是断开正反馈端时,仿真出来的曲线明显不对,后面在这种情况下去掉输出电压.ic语句后,发现增益居然是负值,这肯定也是不对的吧?
      请问您之前做这种电荷泵电路时,是怎么仿真稳定性的?越详细越好!
      谢谢!!!

网友(2017-07-18):
想问楼主有没有电荷泵结构方面的一些资料,在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有什么资料,对于我这个初学者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学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