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ence 的patch有3报错

楼主(2015-04-14):
我装的IC616,hotfix90
在patch过程中有3个error
3 errors occurred
89% ...e/installs/IC616/tools.lnx86/lierror: failed to read+write: /home/kinwa/cadence/installs/IC616/tools.lnx86/lib/64bit/SuSE/SLES11/libexpat.so.0 - skipping

19% ...nwa/cadenerror: failed to read+write: /home/kinwa/cadence/installs/IC616/tools.lnx86/bin/clsbd - skipping
27% ...home/kinwa/cadence/installs/IC616/terror: failed to read+write: /home/kinwa/cadence/installs/IC616/tools.lnx86/bin/32bit/cdsNameServer - skipping

不知道大家有遇到过吗?倒是也能启动,就不知道有社么隐患

网友:
It doesn't matter.

网友:
    这估计是因为你在做pathc之前已经运行过IC616工具,所以程序锁住了相关OA部分。你需要重新启动机器后再运行patch。不过不做第二次pactch应该也没有关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确实运行过,难道要重装

网友:
回复  min4max
谢谢!

    确实运行过,难道要重装
引用 网友B:

    不必。你可以重新运行patch看看,估计没有什么新的修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但报错的还是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