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ap文件

楼主(2015-04-14):
问个概念问题:Milkyway用的时候,(1) LEF转FRAM View (2)gds转CEL View (3) icc里 set_tlu_plus_files时 ,这三个都需要一个map文件,这三个map文件是不同的map吗  只知道(3)中的map文件,对应的是tlu+和tf中的layer啊这些。其他两个用的是什么map文件呢?

网友:
1) 和2) 都是不必要的,  你能把user guide看完再问么,
多看几遍,

楼主:
好吧,我多看看。。。多谢版主

楼主:
我有研究了下,要是各个文件之间的layer都是一致的话,那么这个map可以不用设置,但是如果不是一致的话,就不能用默认的了,必须设置,这个我也问了一下fab的技术支持(他说一般都是一致的),他们也说是这样的。map文件也可以自己写,只要把要转换的两个文件之间的layer对应起来就可以了。

楼主:
还有,我这里说的是用Milkyway Environment Tool来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