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频单极子天线仿真扫频方式问题

楼主(2015-04-14):
在仿真李明洋《hfss天线设计》上的双频单极子天线时,天线结构及激励设置如下图,无论求解模式采用中终端驱动还是模式驱动,激励采用集总端口还是波端口,为什么都不能用快速扫频模式?(地、贴片、微带设置成理想导体边界,空气盒设置成辐射边界)。但是采用同样的边界设置,仿真双频矩形贴片天线(馈电端口是同轴线)时就可以用快速扫频方式。大虾们解答哈!
      提示信息是“A fast sweep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use of IE Formulation for a Rediation Boundary”

网友:
IE模式不适用于扫频!若是设置波导端口包含在空气盒中、必须在波短端口的另一面,赋于相等大小的PEC薄片(波导端口接触空气的那一面),波导端口只能是单向传输..

网友:
你一開始是Insert HSS Design(積木圖形) 還是 Insert HFSS-IE Design(飛機圖形)? 這天線應該是用Insert HSS Design(積木圖形),你確認一下是否步驟有誤。

PS. 我指的是開新檔案第一步驟要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