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双频单极子天线结构优化

楼主(2015-04-14):
仿真李明洋《HFSS天线仿真》里面双频单极子天线时,给定结构的参数无论怎样优化,都没法达到只有2.45GHz、5.8GHz的双频特性,应该是结构本身需要优化,问问该怎样优化才好?         天线结构图及仿真结果如下: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楼主:
不是优化参数,由于经验缺乏,希望能通过添加或删减贴片,从改变结构来达到双频特性。

网友:
你这个S参数不已经是双频了吗

网友:
誠如3樓所言,此天線已是雙頻天線,包含2.4G/5G。若您想了解結構如何改變已達到縮小、精簡或是其他變化,可以嘗試下列方法去觀察其變化。

1. 兩個分支結構,若刪去另一個,只保留一個,那長短分支所模擬的結果分別有什麼效果?

2. 分別調整兩分支的長度,觀察S11頻率變化,頻偏變化。

3. 將接地面縮小或放大是否會影響頻偏?場形?增益?

觀察以上的變化可以讓你了解此天線結構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