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画版图时要把一个MOS管拆分成几个管子

楼主(2015-04-14):
我想请问一下,cadence画版图时遇到宽长比很大的MOS管时,如何将其拆分成几个宽长比比较小的MOS的并联,如上图中所示,把那个长管子拆分成四个管子,怎么连呢,不能让它们自动生成并联模式。

网友A:
可以直接调用PDK ,finger=n,或者m=X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finger改不了,m可以改,但是m=n只是n个相同的管子,它们并没有联系啊

网友:
自己手动连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自己连出来的最后LVS能过吗,自己连得MOS都是调用库里面的啊

网友:
M=6 如果都是公用SD 那么M=6 跟N =6 不是一样的?

网友(2020-06-03):
我是只能改finger不能改multiple,不过finger多少合适我心里也没数

网友(2021-06-09):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调用PDK ,finger=n,或者m=X

你好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 请问怎么调用PDK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