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如何将大部分ICG与其控制的寄存器靠近放置???

楼主(2015-04-14):
ICC中如何将大部分ICG与其控制的寄存器靠近放置??? 以便在CTS后,减小触发器与clock gating的setup违规!!

网友:
查看我以前的帖子。曾经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http://bbs.eetop.cn/thread-401874-1-1.html

网友:
set placer_disable_auto_bound_for_gated_clock false
说实在的,也没啥用,

或者place_opt -optimize_ic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用的是2013.03版的ICC,怎么查不到您说的set_clock_gate_latency,有没有别的指令可以替代它?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set_clock_gate_latency是DC中的指令,在ICC中没有额!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你好,我看其他的帖子说用set_clock_gate_latency 来对ICG加约束,但是在ICC中没有这条指令,DC中有,那应该怎么对ICG加latency,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ICC有这条命令的啊。

set_clock_gating_check

set_clock_gating_check

网友B:
set_clock_gating_check  是人为增加clock gating的约束而已,不用的话缺省是0值 ,

这个命令是用来检查的,不是优化的, 优化的见2#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2011.09版本,也没有这条指令。但是可以用,工具也认,就是没有manual。所以你用manual查不到,如果想查的话去DC中找。

网友:
除了icfb版主说的,还可以创建move bound来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想问一下您,set_clock_gate_latency中的-stage 0/1/2/3应该如何设置啊,看了手册也没明白!不知道设置为什么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将寄存器看做stage 0,沿着clk pin往clock root走,每一级ICG的stage增长1。
比如一条clock路径上有两个ICG,最靠近root的ICG是stage2,靠近sink端的ICG是stage1,sink端就是stage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icg 加一个latency是不是想让icg垫远一点。这样才能远离clock root,这个latency的值怎么设置才合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

网友(2023-02-16):
引用 网友B:
set_clock_gating_check  是人为增加clock gating的约束而已,不用的话缺省是0值 ,

这个命令是用来检查的 ...

请问innovus里用哪条命令约束呢? 我查了一下只有set_clock_gating_check! 没有set_clock_gate_latency. 而set_clock_latency是用来设置ideal clock的